MCGS触摸屏设备0打不开

楼主(2019-03-20):
如图,双击设备0时出现对话框:无法创建设备............请检查设备是否安装正确,这是什么问题啊?谢谢

网友A:
没有这个驱动吧!得手动安装一下!

网友B:
缺少MPI连接驱动dll文件,从别人好的电脑拷文件过来

网友C:
这个从官网下载相应的驱动看
http://www.mcgs.com.cn/sc/down_list.aspx?cid=17

网友D:
看情形是缺300相应的驱动,上官网下个驱动重装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