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3-20):
我司设备主要采用PanelView Plus 600 系列触摸屏如图所示。
期间使用遇到一个问题,实在让人无语。设备安装完毕后,通电测试。
通电后,触摸屏不亮,用万用表量触摸屏端子,有电,24v DC正常。这可把我急坏了,这是什么情况。附手册接线图。
看到这里,大家伙什么感受,知道问题出在哪里吗?估计都会一头雾水一筹莫展吧。
搞了半天,我还是测一测触摸屏DC+的对地电压吧,0V!!!!DC-对地电压 24V DC。我去,电源正负极接反了!!!这就是触摸屏不亮的原因。
后来调查发现,这根线两端是由不同的人接的,图纸明确说明1号线接24V,2号线接0V,黄绿线接地,结果柜内部分1接0V、2接24V。
通过此事,我总结,凡是调试设备时,不能相信任何人,谁都有马虎眼的时候,往往都是我们把问题想复杂了,可能问题就是如此之低级。
认真仔细,不放过任何蛛丝马迹,对解决问题大有好处。共勉。。。

楼主:
附Plus600说明书手册

网友A:
我也遇到过,电工自己接的威纶通触摸屏,怎么查都查不出来,还让我帮他去查

网友B:
去年年底我也碰到过一次,电工接反了,第一反应是千万不要为此挂了,还好没事。

楼主:
回复 网友B:
对啊,接反触摸屏应该有保护,一般不会挂。
不过我有同事不知道咋地给昆仑通泰屏通了220,瞬间冒烟

网友C:
正负接反竟然没烧,另外真的好多东西果然还是自己过目了才是放心的

网友D:
正规的开关电源有短路保护,用24v供电的plc,屏等件一般也有短路保护。所以一般大多数情况是没问题的。

网友E:
接错线,在安装公司是会存在的状况,主要原因在于接好线后没有校对

网友F:
没损坏屏就好!

网友G:
有一次设备接DCS模拟量,不小心给接了220V电源,DCS人员看到可吓坏了

网友H:
引用 楼主:
我司设备主要采用PanelView Plus 600 系列触摸屏如图所示。
期间使用遇到一个问题,实在让人无语。设备安装完毕后,通电测试。
通电后,触摸屏不亮,用万用表量触摸屏端子,有电,24v DC正常。这可把我急坏了,这是什么情况。附手册接线图。
看到这里,大家伙什么感受,知道问题出在哪里吗?估计都会一头雾水一筹莫展吧。
搞了半天,我还是测一测触摸屏DC+的对地电压吧,0V!!!!DC-对地电压 24V DC。我去,电源正负极接反了!!!这就是触摸屏不亮的原因。
后来调查发现,这根线两端是由不同的人接的,图纸明确说明1号线接24V,2号线接0V,黄绿线接地,结果柜内部分1接0V、2接24V。
通过此事,我总结,凡是调试设备时,不能相信任何人,谁都有马虎眼的时候,往往都是我们把问题想复杂了,可能问题就是如此之低级。
认真仔细,不放过任何蛛丝马迹,对解决问题大有好处。共勉。。。
配线不仔细核对,特别是多人操作的话容易出错……

网友I:
24V电源的正负接反不会亮,但一般不会烧毁的;
其实用万用表测电压时注意下正负当时就能发现了;

网友J:
原来把线接错了,没把屏烧坏就万幸。

网友K:
还好,没有烧坏

网友L:
用万用表你难道测不出正负极吗?

网友M:
有的把220都接进去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M:
有的把220都接进去了。
220V接触摸屏这个错误应该不会犯,至少我还没有遇到过可以直接接220V的机型,可能我孤陋寡闻了。
倒是PLC,一般都分220V和24V机型,接错线的情况是有的

网友M:
引用 网友G:
引用 网友M:
有的把220都接进去了。
220V接触摸屏这个错误应该不会犯,至少我还没有遇到过可以直接接220V的机型,可能我孤陋寡闻了。
倒是PLC,一般都分220V和24V机型,接错线的情况是有的
这边碰到过2回,直接黑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L:
用万用表你难道测不出正负极吗?
你会注意这个,往往潜意识看到有24v就跳过了

网友N:
600太小气表情最小也要1000的才行!

网友L:
回复 楼主:
我们一般上电前都拔掉,上电测正负极对再插上

网友O:
低压设备还能有反接保护。高压就难了,低压设备接入高压基本上都是损坏没得商量,再怎么保护,电路板都避免不了遭殃。

网友P:
如果是一直在公司专门接线的电工师傅,一般是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主要是怕多人接一台机的电气线路。

楼主:
回复 网友P:
对啊,忙的时候谁也上手

楼主:
AB 525变频器只能用studio5000设置参数

网友Q:
有些时候自己做的事情往往都是觉得没有问题
自己检查多数时间不能发现问题!所以检查还是换人去看要好些!

网友R(2020-03-24):
回复 网友M:
那后来修好了吗?尴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