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2n中t250的用法

楼主(2019-03-20):
fx2n的plc,像这样运行t250,t250得电但不计时,不知道什么原因,求高手指点(我记得在原来程序中用过t250,计时了,后面写设备总程序却得电不计时了,后又写了这个程序,如图,还是不计时。)

楼主:
值得一提的是,同样的程序,在3u上面是能使用的,2n却不行。一想到可能2n不能用t250呢?但应该不是这样的,以前在2n中用过,也计时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您用的是2n的还是3u的呀?

网友A:
引用 楼主:
您用的是2n的还是3u的呀?

2N,我这是仿真效果

楼主:
哇,刚刚又重新写了一遍,竟然又计时了,前面尝试了一个晚上也不知道情况,突然能计时了,这东西有时候得电,有时候不得电,心里很懵逼,谢谢版主了。

网友B:
确认定时器能否正常工作最简单的方法是自己写一条最简单的程序去验证一下就可以,三菱的内部定时器还是比较好用的

网友C:
有点好奇,程序是如何运行的,是下载到PLC、还是仿真,PLC内程序与编程软件的程序是否一致,T250有无其他情况等。
昨天看帖时见问题已解决,并楼主有相当的使用经历,知道不可能有我所提的情况;今见7楼回复,仍有点好奇原因所在。

网友D:
是不是开始你PLC没运行啊

网友E:
我遇见过这个问题,不知道怎么回事。最后没用它,使用脉冲计时

楼主:
回复 网友D:
那次是运行的,也得电了,就是不计时。但第二天再试,便行了,突然得电突然不得电,搞得我很迷。

楼主:
回复 网友B:
确实如此,我也写过简单的,ld x2  out t250。得电,不计时,但过个一天,重新这样写,计时了,在想是不是plc问题。

楼主:
谢谢各位的回复,在想应该是plc问题,尝试了另一台2n,能够得电计时,以及3u也是。就是我这台,有时计时,有时不计时。

网友F:
回复 楼主:
用的是不是断电保持型的,启用前复位一次不就好了

网友G:
呵呵;T250本身就是断电保持型的;
确认下你的FX2N是不是正宗的三菱;

楼主:
回复 网友F:
的确如此,后写了复位之后便行了。

楼主:
回复 网友G:
这个我就不知道了,我是个学生,才学PLC,不知道怎么判断。。。

网友G:
如果你的PLC是网购的话,那可能就真的是山寨货;
那出现上面的问题就不奇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