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3-20):
一台三垦SPF-15K 变频器整流模块炸掉,修复后报OC故障,
几经折腾,换过驱动光耦,现在不报OC了运行后有频率显示,输出电压也随频率变化,频率50HZ时电压显示380v
但是UVW端测量无电压,负载灯泡不亮,代换过驱动模块,控制板和驱动板,确定故障在驱动板,
此机驱动模块通过插件连接器和驱动板连接,测量电压颇为不便,对这种机器没有多少经验也无图纸参考担心失误损坏逆变模块
请有经验的师傅指点迷津

网友A:
一是光耦输入侧电压、电流回路可能有断路。二是输出检测异常,导致无输出。

网友B:
不是说50HZ有380电压吗?怎么又没电压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不是说50HZ有380电压吗?怎么又没电压了?
  他是说面板显示有380V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是光耦输入侧电压、电流回路可能有断路。二是输出检测异常,导致无输出。
咸工说的对,是检测电路的问题

网友D:
变频器有频率显示【启动后】,无频率输出,有这么几种原因:主回路没有得电【比如保险不通】 SPWM波封锁电路异常 内部参数问题 如果是电位器调速,那电位器坏掉也是可能。。。

网友E:
故障在upc139和A2261v这片检测电路

网友F:
这种情况好判断的,你可以在没有运行的时候量模块触发脚上面电压,再量运行后的电压就知道驱动部分有没有问题,一般情况这种问题是驱动光耦没有工作 ,本人就越到过一次6路正好是上桥一路和下路两路3个光耦有问题,还正好巧了分别正好对应UVW,换了三个光耦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