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3-20):
yo的线圈和触点能流通过的顺序是?
是触点用线圈的状态吗?
不太懂plc的扫描顺序,希望详细说一下。先通过谁,后通过谁?

网友A:
不知道你具体想描述什么;

网友B:
没错是从左到右,但是3 Y0类似接触器的触点,2 Y0类似接触器的线圈,线圈不得电,触点怎么能动作。
这样说楼主明白了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为什么是这个顺序啊
2和3 的顺序和从左向右不一致
(2)yo是线圈(3)yo是常开触点,线圈得电,常开点闭合

网友D:
这是自锁电路,该图表示的是
当按下X1(启动按钮),线圈Y0(可以是灯泡)得电,因为③是自锁电路,所以Y0常亮
X2,X0都可以当做是停止按钮,按下任意,Y0失电(③②)都不带电了

网友E:
哈哈 谁家的书,7应该是RST

网友F:
这样的书误人子弟。

楼主:
回复 网友D:
谢谢。还有一个疑问。yo的线圈和触点能流通过的顺序是?
是触点用线圈的状态吗?
不太懂plc的扫描顺序,希望详细说一下。先通过谁,后通过谁?

网友G:
PLC扫描顺序是自上而下,由左向右。1X1是外部输入点,1Y0是外部输出点,2Y0是读取1Y0的状态。
楼主的疑惑是没有弄明白PLC的扫描与刷新,重点看看这部分吧。

网友H:
就是从左到右,从上到下,直到把所有程序扫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