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3-21):
西门子SMART IE 系列的触摸屏价格低,只能支持西门子S7200和S7-200 Smart PLC的通讯;西门子S7 1200的项目如果可以使用SMART IE 系列的触摸屏就可以解决项目成本问题

本文提供西门子S7-1200 PLC连接SMART IE 触摸屏解决方案。

德嘉交换机A型设置如下

对于西门子 SMART LINE 触摸屏,在 WinCC Flexible 中[连接]--〉[接口]选“以太网”、PLC 设备[地址]填入多功能交换机内置 IP 地址 [例如:192.168.1.10] ,[循环操作]打对号“V”;另 外 SMART LINE 触屏(HMI)的 IP 地址也应设置在同一段内,例如:192.168.1.200

注:在 S7-1200 的编程软件 Portal 中,初始定义 DB 块时, 【仅符号访问】的选项不要打对号 “v”

注:连接 V4.0 以上版本的 PLC 时,需要将博图 V13 中的设备组态--->属性--->连接机制----> 允许从远程伙伴(PLC、HMI、OPC、...)使用 PUT/GET 通讯访问打上勾。如下图所示:

网友A:
这个帖子确实不错,西门子官方客服告诉我,smart触摸屏不支持1200。不知道你的交换机多少钱

网友B:
smart的屏只能说是一般。质量也就那么回事了。

网友C:
非常不错的解决方法!

楼主:
回复 网友D:
价格595含税

楼主:
回复 网友B:
smart屏还行吧,但毕竟是西门子品牌,认知度比较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