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3-21):
昨天同事抱着家里的电脑叫我帮他修一下,故障现象是:开机进不了系统蓝屏,中间提示修复系统也无效。我初步判断因为系统奔溃引起的蓝屏,重做系统或者恢复以前的备份系统应该就能解决或者内存条金手指氧化,拔了重插一下或许就好了。他的电脑配置是:华硕h97-1150针主板,I5-4460CPU,8g内存条,gtx750显卡,128g固态硬盘加一t机械硬盘。第一步我给机械内除灰,拔了独立显卡,插拔了内存条,开机故障依旧。第二步用U盘进pe系统,准备恢复备份系统(以前我给他安装的系统,有备份),结果进pe界面很卡,比正常情况下用了差不多十倍的时间,进界面后点恢复系统用的CGI软件结果卡几分钟都进不了软件,点分区软件想看一下硬盘情况,软件同样的卡。正常情况下,哪怕你没有安装硬盘都可以正常进pe,而且速度很快。心里郁闷了,难道是主板挂了或者CPU挂了?恰好单位有同样针脚的主板和g3260CPU备货。第三步:把同事的CPU安装在单位的技嘉主板上,连接同事原电脑是上的电源,内存条,硬盘,进pe测试,结果同样的卡在那里。第四步:把单位的CPU安装在同事的主板上测试,进pe,结果还是同样的卡在那里……郁闷啊!以前从来没有碰到进pe就卡那里的电脑故障……现在想应该不是主板和CPU的原因。第五步:想了一会,考虑了各种故障可能性,没什么好办法,这时候想起为什么不拔掉硬盘试一下呢!开始拔了安装系统固态硬盘,还是卡在pe界面那里,机械拔了机械硬盘,好了,瞬间就进pe界面了,点CGI恢复软件,速度很快,到:这里,终于明白机械硬盘有问题……第六步:把同事自己CPU和主板安装回去,插上固态硬盘,顺利进pe系统,(原固态硬盘分了c,d两个区)把原来备份在d盘的系统恢复到c盘,成功后重启电脑结果还是蓝屏……没想到恢复系统竟然解决不了问题,考虑到可能c盘硬盘模式破坏,启动不了了。第七步:问同事,知道d盘没有重要资料,直接进pe把固态硬盘重新分区格式化成一个盘,重建了mbr,重新安装了win7系统…… 系统安装好后一切正常了!把机械硬盘连接上去后能正常读取资料……我就奇怪了,在pe里因为有机械硬盘就卡在那里,系统安装好后竟然能正常读取机械硬盘,我觉得郁闷,重新启动电脑进pe,结果还是同样的卡在那里……机械硬盘以前有个分区读取不了文件还不能正常格式化,现在唯一的解释就是机械硬盘有问题,叫同事重新买个硬盘,把资料倒出来,或许哪天这个硬盘就挂了……

总结:还是自己经验不足,否则不需要走那么多弯路……

网友A:
原来还是硬盘坏了,找到问题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来还是硬盘坏了,找到问题就好。
走了很多弯路呀!

网友B:
机械硬盘故障也会造成蓝屏,感谢楼主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机械硬盘故障也会造成蓝屏,感谢楼主分享
蓝屏不是因为机械硬盘故障,而是系统奔溃了,机械硬盘有问题导致进pe很卡,没办法恢复系统或者重新安装系统……

网友C:
pe执行以后也是会读取硬盘的内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pe执行以后也是会读取硬盘的内容的
正常情况下在pe可以打开硬盘里的文件,机械硬盘有问题,所以它卡在那里了……

网友D:
机械硬盘可能在进入系统初期需要校验,硬盘可能存在某种问题,导致卡顿。

网友E:
搞定就好   辛苦了

网友F:
经验是一点一滴磨练出来的,解决了问题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