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3-21):
前天客户送来一台设备用的三菱F740 7.5KW的机器,比较着急,他说停机了一天再开机就没有电源了
也就是三无故障,我打开机器测试了整流桥和UVW,没有发现击穿损坏,那么看来应该就是电源引起的故障

于是开始检修这台机器的开关电源

三菱F740的开关电源是用M51996为核心的震荡芯片,那么首先检查开关管,到开关管的DC电压,开关管
驱动电阻电容等外围,都没发现问题,于是我给51996 16 14脚加一个直流电压,一直加到17.5V芯片开始起震,不加DC高压,测量开关管G极,发现有40千赫的矩形脉冲波,幅度稳定,波形正常,说明芯片给出的驱动信号已经来了

我就再次上电,发现电源还是不能起来,我这时候就测了一下16 14脚的电压,仅仅13.9V,查阅了三菱M51996的PDF手册发现该芯片起震电压是比较高的,不像28 38XX,它IC工作要在17V左右(典型),那么如果说这个IC在上电的瞬间得不到一个17V的起跳电压,显然IC不会正常工作

为了验证我的思路,我在开关管D极串入两个220V 40W灯泡,然后用外接直流调压台给IC加电压到17V,果然开关电源起震了,三菱机器的5V 12V 24V各路电压已经出现,那么很明显就是因为开机瞬间的起跳
电压不足,达不到IC的工作条件,所以开关电源不工作

然后通过自己盘查启动电路部分,二极管,5UF电容,最后发现16脚有个贴片电容有比较严重的漏电
导致启动瞬间的起跳电压无法达到引起开关电源的不能启动,最后拆下它,清洗干净PCB,对线路板进行烘干,更换同规格电容,机器故障排除!!

我贴了一张图,图片有个焊开的贴片电容就是引起故障的那个

网友A:
正是我需要的,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记得之前有人问过三菱电源不工作的问题,这种不容易发现

网友B:
没看明白灯泡怎么串?

网友C:
收下电路图看看

网友D:
不错,有图有真相。

网友E:
感谢楼主分享!有图有真相

网友F:
起振电路的起振电压是开关电源的关键参数,其电容是易损件,维修时要特别注意,起振电压可用万用表 示波器测量,如不便测量,可以从芯片的正电源管脚 负电源管脚各引出一根导线以利于测量。也可采用替换法,即怀疑就换。

网友G(2019-05-11):
老师。请问下,贴片电容的漏电怎么检测的???

网友H:
同问电容漏电怎么检测的 我有一台安川变频器故障跟你的一样

楼主:
前面的,电容漏电就是用万用表测阻值,一般这种电容的阻值都很高,这次我这个还是很明显,测到组织只有一兆不到,直接换了,或者不好判断可以采用开路法或者替换法

网友H:
回复 楼主:
电容拆下来测还是在电路板上测?

网友F:
对于贴片电容测量,一是测容量,二是测电容对地电压,如果漏电严重,此电容对地电压与正常时的电压会有所下降,如果漏电不明显,比如此案例,可采用自己的判断 感觉或直觉 采用替换法将与16脚相连的贴片电容分别替换试之。

楼主:
回复 网友H:
为了准确些最好是断开,单独测

网友H:
回复 楼主:
昨天阅读了楼主的帖子,获得一些维修思路,检查发现一个整流二极管有反向电阻,更换后电源工作了测量输出5V达到7.6V,12v 24v均高与正常值,调整反馈电阻阻值,现在5V输出5.6v 12V输出12.4 24V输出23V 本以为修好了 但是上电面板显示888 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