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总坏模块

楼主(2019-03-21):
模块是富士7mbp75re120,万用表量P和U之间短路,另外一台是P和W之前短路。
请教一下,这个是模块本身的问题,还是变频器驱动电路的问题或者别的问题?先谢谢了!

网友A:
我怀疑是驱动电路问题,建议楼主带电测量一下驱动电路

网友B:
我也怀疑是驱动电路的问题,导致模块上下桥臂之间有环流,过热损坏。

网友C:
你先上电测量六路波形,先别给IGBT共母线电压,或用低压直流给IGBT供电。或把IGBT+串2个25-40W灯泡 ,然后让变频器工作起来,测六路波形,直到正常再上IGBT.要细心操作。

网友D:
这要做失效分析,在什么情况会出现,能复现的测试器件的相关电压电流发热信号是否存在缺陷。

网友E:
变频器的晶闸管不懂有没有坏

网友F:
修的时候修驱动了吗?驱动电源电压都正常吗。

网友G:
修好没有 到底是什么问题呀

网友H:
有新驱动板没,更换掉试下

楼主:
还没修,感谢各位回答,小弟会按照各位方法来试试,再来和大家交流

网友I:
检查一下驱动电路,驱动经常坏的

楼主:
这个变频器之前都是坏模块,最近一次把模块换了,跑了大概几个小时,然后又坏了,这次量了模块,至少puvw之间没有短路,但是一给启动信号,就报输入缺项,后来忙于别的事就没搞这台变频器了,机器是新时达的,电梯用的变频器,没看到有三项输入的检测电路,缺项会不会是母线电压低了,才报这个故障?

网友J:
这种模块一般不容易坏,内部有驱动封锁电路,查下故障反馈端的电路,保护没有启动吧!

网友J:
只有运行中短路或接地才会坏模块的

网友K(2020-04-07):
驱动电路,开关电源都得测量!

网友L:
PU之间短路,说明模块已经击穿了吧  ?
那应该没有维修的可能了,只能换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