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3-21):
今天登录技术论坛,看到有一个站内消息,是求助问题的。觉得有必要发出来大家共同交流讨论为好。来信如下:
--
版主,您好!我现在有个长距离皮带的同步控制问题,长度为5800米,头部4台电机,尾部2台电机。
头部和尾部分别采用1主3从和1主1从的转矩控制模式,但现在主要问题是头部和尾部的两台主电机同步如何实现,看版主您之前有回复过类似问题,所以想跟您请教下,还请不吝赐教。
--
这是比较典型长距离传送带的同步控制问题。其实要说简单也简单。就是两个速度给定一致即可。但是因为长距离又是传送带耦合,所以,要对变频器的控制加一些特殊控制工艺,比如说,速度调节器的下垂特性功能。为了保证长距离两端转速的一致性,远端主控制的转速设定值应该是近端主控制的实际值。

一主两从主驱动采用带下垂特性的恒转速控制,,一主一从的主驱动也采用带下锤特性的恒转速控制,速度给定是一主三从的转速实际值。这就可以了。试试看呗。

网友A:
真心感谢版主的指点!变频器传动这块本人是个菜鸟,能否对“带下垂特性的恒转速控制”进一步讲解呢,真心感谢。

楼主:
速度调节器的下垂特性,是针对两台电机通过传送带耦合的同步控制,在负载产生突变时,通过下垂特性来实现两同步电机的负荷平衡。这是典型的传送带同步控制方式。

下垂特性,在西门子,AB,ABB等驱动控制中都是标配的功能,应用时激活该功能即可。

网友B:
回复 网友A:
速度快的出力大,会减速

楼主:
今天,翻了一下西门子MM440的变频器使用说明书,其中,对调节器下垂特性,有详解。在这里,下垂特性叫软化功能。可参考。

网友A:
回复 楼主:
感谢版主不吝赐教,真心感谢!

网友A:
回复 网友B:
明白了,感谢兄台!

楼主:
回复 网友A:
项目如果成了,可以发一个共享,估计这个挺壮观的。5km的传送带,这种项目,吸睛呀。

网友A:
回复 楼主:
好的,这个项目采用的是ABB的ACS800变频器,我先去研究下这款变频器的下垂控制功能。

楼主:
回复 网友A:
哦,没问题,ABB的直接转矩控制变频器,应该也具有这个功能。因为,这种速度调节器的功能,属于传统的控制工艺功能。都应该是标配的。

期待后续的共享呦。

网友A:
回复 楼主:
好的,一定

楼主:
回复 网友A:
微信就不要加了吧。好吗?有什么事,就在这里交流即可。不要太没信心呦。先把功课做足了。嘻嘻

网友C:
建议你从机在用力矩控制模式时候不要省编码器的钱,对你调试有好处

楼主:
这个系统,驱动的总功率会很大,一定很壮观的那种。

网友A:
回复 楼主:
咨询了ABB工程师,也打了热线询问,都说对这个下垂特性控制功能不了解,请问版主有没有相关的资料可以提供,感谢

楼主:
啊?ABB工程师也真是,是不想说,还是真不知道?唉,所以说,传动控制的产品,当属西门子的技术支持最给力。从技术文件,到热线电话,还有技术支持的技术论坛网站。全方位为用户提供技术支持与保证。
这个功能,就连陈伯时老师编写的闭环传动系统教材里都有提到呢。大专院校的自动化专业课教材。
它的基本原理就是当负载突变时,输出转速有一个比较明显的跌落,对于两同步的控制系统,实现负荷平衡和分配。因为同步控制中,当一个转速比另一个转速快的时候,转速快的出力多,有了这个特性,可以让转速快的系统降低速度,以求转速慢的系统转速跟上,保持两系统的负荷基本一致。传输带的同步控制,很适合这样来负荷平衡分配。道理很简单,实现起来也很容易。就是调试时,需要掌握好它们的参数配合。有一个实验过程。根据实际情况,设置好速度调节器的下垂(软化)斜率。仅此而已。

楼主:
我在4楼给出的那个图,就是西门子的变频器有关软化特性的说明,如何使用,看图说话。可以通过选择其中以中软化形式,解决现场问题。
比如,把转矩设定值作为软化特性的源;把速度调节器输出作为软化特性的源;把速度调节器的积分分量,作为软化特性的源。4种形式选其一种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