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3-21):
各位大神,小弟最近有个项目可能需要换成AB的控制系统,主要是用PLC带伺服做位置控制,外加一些开关量的控制,一台PLC大概需要带20个左右的伺服
我们原来一直用的是西门子的1500带V90做的,换成AB的控制系统需要选用哪个系列的PLC和伺服呢?由于对AB的产品不熟,还望各位大神赐教

网友A:
找给你提供AB系统的供应商,他们有成熟的方案

网友B:
AB不熟悉很容易选漏的,比如他们的PLC扩展模块,要另外买个插座才能用。最好还是找专业经销商帮你选型

网友C:
这个还是直接找代理商,包括后面的技术服务也需要他们来支持;

网友D:
像你们1500带20个伺服的规格,当地经销商服务应该挺周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