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3-21):
我仅知道204文本屏的按钮有4种功能,比如说“M21”按钮
1、自锁,按下后,M21可以自锁,可以始终=1
2、断开,按下后,M21可以断开=0
3、取反,按下后,M21原来断开的变为通,原来接通的变为断
4、瞬通,按下后,M21瞬间接通,并迅速断开

以上4种功能都不能满足设备需要,我需要按钮按下后,只要手不松开,M21始终=1,一旦手松开,M21随即=0
请问,有哪一品牌的文本可以实现(并非触摸屏)?

网友A:
3应该满足要求

网友B:
其他屏不熟,西门子最差的SMART屏就可以做到:
按钮“按下”属性--置位变量
按钮“释放”属性--复位变量

楼主:
谢谢楼上,我查一下SMART需要多少钱,感觉价钱不会低,期望价格在400元内,如果有国产的就好了,价格肯定便宜一点。

楼主:
想起来了,看样子用西门子的可能不行,因为PLC已经选了,是OMRON的CP1E,他们之间可能连不上。

网友B:
引用 楼主:
想起来了,看样子用西门子的可能不行,因为PLC已经选了,是OMRON的CP1E,他们之间可能连不上。
SMART V3 屏连接肯定没问题,但是价格肯定不是你能够接受的

网友C:
我记得信捷文本有着功能啊按下为1,松开为0

网友D:
我只用过信捷,信捷选瞬时就能达到你的要求

楼主:
谢谢各位帮助,看样子今后选设备还是最好是一个厂的,不同的厂家连接还真是个问题。
台达的也有此功能,但却找不到相对应的继电器,比如说继电器“W0.00”,软件显示的全是子元件。

网友E:
引用 楼主:
谢谢楼上,我查一下SMART需要多少钱,感觉价钱不会低,期望价格在400元内,如果有国产的就好了,价格肯定便宜一点。
昆仑通态最便宜的触摸屏也可以实现!价格估计和你这文本差不了多少!其实其他触摸屏都能实现的,有些实现起来简单,有些实现起来复杂

楼主:
再次谢谢各位,谢谢楼上的提醒,是我自己理解错了,把它当作仅接通一个脉冲。

谢谢各位,问题解决了,其实就是瞬时ON。

网友F:
呵呵;瞬时ON就是按时接通,放开就断开;也就是你要的功能;
真的没有,在PLC程序里也可以实现的;

楼主:
我用按下自锁的功能,然后延时强行复位,我原以为只要我按下不松手,文本的按钮就一直能=1,可现实是:你按下没用,文本只接受一个上升沿。

现在好了,可以实现我的需求了。

网友G:
用的信捷的文本 还是别的杂牌的?

网友F:
MD204的型号就不是信捷的了,信捷对应的型号标的是OP320-A;

网友H:
有些功能触摸屏实现不了,可以配合PLC实现的

网友I:
现在还在用文本?触摸屏也就差个二百块钱,难道一台机器就这二百块钱贵了?
功能上所有的文本和触摸屏都能达到你要的。

楼主:
原来进口设备上用的确实是文本,不过它这个文本可不一般,什么品牌我也没查到,是配用于STOGRA步进电机,STOGRA步进电机是世界名牌,据说该文本要10,000多,其实就是一个一体机,内含PLC编程功能,含步进控制功能。

网友G:
引用 楼主:
原来进口设备上用的确实是文本,不过它这个文本可不一般,什么品牌我也没查到,是配用于STOGRA步进电机,STOGRA步进电机是世界名牌,据说该文本要10,000多,其实就是一个一体机,内含PLC编程功能,含步进控制功能。
坏了 你可以改造了,都是天价的产品。

网友J:
触摸屏一般可以。普通的功能。

网友F:
文本里的设ON相当于SET指令;
       设OFF相当于RST指令;
       取反相当于ALT指令;
       瞬时ON相当于LD指令。(这个是按住接通,放了就断开,不是按住接通一个周期的LDP指令,所以名字起的有些歧义)

网友K:
这是最普通的应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