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3-21):
大家好:
   想请教一下三菱Q系列PLC之间通过内置以太网通讯除了使用套接字以外还有什么更简单的办法吗?有没有类似于西门子组态一下就可以地址映射的?就是不用编程的。

网友A:
如果你是用最新的QnUDVCPU,那可以通过内置的以太网进行简易PLC通讯,不用写程序,直接通过列表设置刷新的地址。

网友B:
版本最新是多少,我们买了一个Q13之前用的是q06,领导一直没用过,但是我们公司用的是这个型号,买了一个Q13做备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您好:
谢谢您的回复
怎么配置呢。有没有相关的文档啊。

网友A:
GX Works2软件中 PLC参数设置,选择内置以太网,再选择简易PLC通讯

网友A:
这个简易PLC通讯最早是L系列的PLC拥有,后来Q等增加了此功能,当时L的还有个30页的操作说明文档

网友C:
UDV系列有一个,就可以读写。不过就我使用来看,每个读写任务的扫描时间不能太短,不然很容易把百兆网带宽占完,导致整个局域网通讯速率爆降,也可能和交换机有关系。

楼主:
回复 网友A:
您好:
   我的配置里面没有这个选项。是我的PLC型号不对吗?

楼主:
回复 网友C:
你好
  谢谢您的回复。一般这个事件多少比较合适呢?

网友A:
QnUDVCPU,序列号18112开头以后的产品支持这功能。

网友C:
回复 楼主:
works2软件升级到1.576A

网友D:
回复 网友A:
用QnUDVCPU 的带以太网主机PLC太贵了,如果使用Q02的PLC不带以太网,使用QJ71C24也是可以联接的

网友E(2019-05-30):
三菱的通讯搞的太复杂了,就应该像西门子软件那样已配置就可以了。PLC本身作为应用类产品搞的怎么复杂真是不应该。

网友A:
引用 网友E:
三菱的通讯搞的太复杂了,就应该像西门子软件那样已配置就可以了。PLC本身作为应用类产品搞的怎么复杂真是不应该。
现在新的CPU支持简易PLC通讯已很方便了,是只要设置就可以了。

网友F(2019-12-31):
三菱两PLC之间以太网通讯我也通不上,这个例子发我份吧642361321@qq.com

网友G:
引用 网友F:
三菱两PLC之间以太网通讯我也通不上,这个例子发我份吧642361321@qq.com
设定参数,有专门的指令

楼主:
回复 网友F:
如果想要做简单通讯的话首先要把GX WORK2升级到最新,然后在其中一个PLC里面配置简单通讯就好了。点进去一目了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