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这款断路器怎么使用

楼主(2019-03-22):
这个西门子断路器怎么用啊,不能合闸哩

网友A:
不能合闸,是不是坏了

网友B:
旋不到ON的位置上?

网友C:
看看有没有复位啊。这么大 这么笨重啊

网友D:
是不是要复位

网友E:
好像看到楼主的图上有一个按钮,是T开头的,那个是不是复位按钮

网友F:
带过载保护整定的断路器。不能合闸,是保护脱扣了。复位即可恢复

网友G:
动一下 TESE 就好了

网友H:
没有复位所以挂不住
按下测试看看
有些是坏了所以复位也不行!

网友I:
先往下拧到O位置,然后在向上拧合闸。

网友J:
9楼说的正常的

网友K:
是不是要电源啊,检查一下电源没有

网友L:
先确定是否完好!

网友M:
是不是像漏保一样,要把某个地方按进去才能用呢?

网友N:
同意9楼见解

网友O:
合不上就是坏了呗

楼主:
这个断路器,就是我们厂的电工按了这个带t的按钮,才变坏的。

楼主:
回复 网友J:
昨天,用t8螺丝刀拆开上盖,手动把它放到合闸位置。重新组装,竟然没事了。

网友P:
引用 楼主:
昨天,用t8螺丝刀拆开上盖,手动把它放到合闸位置。重新组装,竟然没事了。
按带T的也没再坏吗?

网友Q:
在跳闸位置 要先打到OFF 才能合闸

网友R:
看到你这个帖子想起来我第一次遇到这种电机综合保护器的经历,那是有人要换油管,我将15千瓦的油泵电机断电,送电时发现这个闸合不上,找了备件发现也是合不上,见怪了?这时一个老师傅过来,用尽力气合上了,我再拉下,试了下,真是得用很大力,当初怕过力把把手拧坏,看来是想多了。

网友S:
回复 网友R:
这个断路器不使点劲是合不上的

网友T:
点test,再合。说明跳闸了。一是过流了二是短路了,需要排查下故障。过流的话调一下旋钮,调大电流。

网友U(2022-06-05):
用力扳到逆时针扳到0位复位后,再用力扳到合闸就可以了。不会坏。

网友V:
先复位 反着拧到位再拧到on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