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图问题请教

楼主(2019-03-22):
博图时不时的连不上现场PLC  每次都得重启。一会儿又提示无法连接目标的连接     重启一次两次又好了。不知道是什么问题。

请教一下!

网友A:
网线,接口,检查了吗。

网友B:
楼主是直接连的PLC,还是通过那个路由器连接的PLC

楼主:
回复 网友C:
无线网,通过无线路由了。我电脑是DELL的,据说是dell经常丢失网卡,但是我的网卡能找到,但还是需要重启。具体原因不详。

网友D:
建议楼主检查一下硬件。包括接口、线缆等

网友E:
回复 网友D:
应该不是这方面的问题

网友B:
引用 楼主:
无线网,通过无线路由了。我电脑是DELL的,据说是dell经常丢失网卡,但是我的网卡能找到,但还是需要重启。具体原因不详。
楼主的意思是重启PLC还是电脑?

网友F:
无线的存在干扰问题。或者是笔记本太老了,运行一会反应速度变慢。博图比较吃本子。

网友G:
将无线的改为有线连接试试怎么样

网友H:
线的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