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5000P11频率上不去

楼主(2019-03-22):
请教一台富士变频器运行频率不上升故障。
???设定频率是50Hz,有时到10HZ就不上升,有时到15HZ不上升,还有时为0.00不上升。负载没问题,换了个变频器就好了。求教怎么修。

网友A:
不上升不报警的?

楼主:
停了重开有时来个13HZ,不确定,但就在0-18HZ之间上不去

网友B:
显示电流呢?多少?

楼主:
哦,没看,已拆下来了,能分析一下可能性吗

网友C:
回复 楼主:
频率怎么控制的  不是参数乱了  就是控制板接受出问题了

楼主:
恢复出厂设置重调还这样

网友B:
回复 楼主:
带下负载,看电流准不准,超过额定电流会限流!频率控制信号这个不用说,应该检查过了吧

网友D:
根据P11常见故障分析,接触器故障,换了就好了,在运行过程中接触器接触不好,直流母线电压拉低,富士变频器有个叫自动频率调整功能是打开的,所以会自动在这个频率范围,如果你关掉这个功能变频器的充电电阻就会被烧毁,直到变频器不显示为止,这个功能就是为了防止变频器欠压跳闸,实践总结出的经验供大家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