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3-22):
由于自己不应用安全继电器,但是见过几次,查过资料还是对该元器件功能有一些模糊的现象。

不知前辈们能否用通俗易懂的方法指点我一下

还有途中皮尔兹那个像不像是个假的!

网友A:
这个继电器一看就和普通的继电器不一样,一个皇上,一个太子

网友B:
就算造假也假的太明显了吧

网友C:
安全继电器顾名思义就是在安全上做了更加多的考虑
它由数个继电器和电路组成。这样可以做到互相弥补缺失!

网友A:
这种继电器第一次见,P2有什么功能啊.

网友D:
原理不考虑,如何正确实用,要看对应产品说明书
同一产品,不同接线,功能也不一样,何况有的还用到dip

网友E:
我一般用它控制输出24V电源的,急停一按,所有输出断电
来个原理图

网友F:
安全继电器一般用在安全回路。
较常用的是光栅一般有配套的安全继电器,是应用在设备安全等级有要求的项目。
安全继电器一般有多安全回路组成,连接急停的一级,安全门开关的一级。有防止其中一路继电器接头在紧急情况下不能有效的切断电源用的。

网友G:
这种东西欧洲进口的设备用的多 估计他们是强制的吧

网友H:
看来是色没调好,加油,争取色要出来一致。

网友I:
这种没用过,运行可靠不

网友J:
难道用的是假的吗?

网友K:
第一次见安全继电器的时候我还以为是某种小接触器

网友L:
估计应该不是假的吧,毕竟这个继电器很多国产控制柜都省略了,造假的成本会相对高点

网友M:
第一次见这东西

网友N:
我们这边项目基本都标配一个欧姆龙的G9SA-301。哪怕项目小到只有急停。。

网友O:
就相当于一个继电器组,几个继电器之间触点有互锁关系。

网友P:
和普通继电器还是有很大区别的!回路断开后 在接通安全继电器是不会有输出的!需要复位操作。

网友Q:
每次都是拿备件比照图纸,接线研究具体使用。

网友R:
引用 楼主:
由于自己不应用安全继电器,但是见过几次,查过资料还是对该元器件功能有一些模糊的现象。

不知前辈们能否用通俗易懂的方法指点我一下

还有途中皮尔兹那个像不像是个假的!

我们公司产品都有安全继电器,我拆过,里面就是块电路板,具备隔离功能。主要用于安全电路使用,如安全门,安全开关,气路电磁阀通断,急停按钮

网友S:
回复 网友N:
对对,欧姆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