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种不同做图方式

楼主(2019-03-22):
这咱是比较直观的看出接线走向的图

这种是用源和目标做的比较详细的图,每种元件都是按照说明书做的,但是就是图比较多。

哪一种好呢?

网友A:
上面的图是外设 功能部件的 下面的是开关传感器的 我两种情况与图上的类似。
这两个图不能比较啊  分类不一样

楼主:
回复 网友A:
都是一种设备的图,只是第一张把所有东西都画在一张图上,包括端子排和BOM表,太大了没有截完。
第二种是把所有都细分开,注意看左边的项目列表。

楼主:
这个是主变频器的

网友B:
我一般都是尽量简单,我怕搞复杂了接线工和售后的看不懂

网友C:
我个人就是图1的画法,主回路归主回路,控制归控制

网友D:
更倾向于第二种,比较全面,如果加上主要器件的型号几及配线的规格会更好。

网友E:
小型设备第一种,大型项目第二种

网友F:
上面的图好,线接哪里一眼就看到了。

网友G:
第一种比较直观一点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也是这么想的

楼主:
回复 网友E:
有道理,下次就知道用哪种了

楼主:
回复 网友D:
都有的,在BOM表上

网友H:
比较赞同八楼的,遇到的情况就是这样的!

网友I:
多数情况都是按照图一做
这样相对直观

网友J:
看过别人CAD画的电气接线图,建这么多图层,一个图层一种颜色,感觉没必要?我画的电气原理图都是一个图层,做新的项目时都是整个CAD图档直接复制到新的CAD图档,在基础上修修改改完事。。

楼主:
回复 网友J:
简单的项目是可以这样做的,如果相对比较大型的项目不分图层的话,导线就没有办法自动进BOM表,就需要手动去添加,这样也很麻烦,就看个人喜欢了。如果是出图给自己看,简单点无谓,出图给别人看,详细点就免得老是来问。

网友K:
不知道这个图画起来费劲不?

楼主:
回复 网友K:
不费劲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J:
看过别人CAD画的电气接线图,建这么多图层,一个图层一种颜色,感觉没必要?我画的电气原理图都是一个图层,做新的项目时都是整个CAD图档直接复制到新的CAD图档,在基础上修修改改完事。。
多个图层当然有道理,可以单独关闭或不打印某个图层,设置每个图层的线型、粗细;
画1个图层,是新手的常犯的错误,你可别生气哦,不过0号图层是有特殊意义的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