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3-22):
本来想控制一台排污泵开的时候它的颜色为红色 ,关的时候则显示为绿色,但发现 软件好像不会实现这样的功能 。比如设置为正常的时候 ,泵开的时候为图形不显示泵图形,关的时候显示,其它 都是实现不同状态闪烁显示的。

网友A:
楼主这是什么触摸屏,在图形里找一找,应该有楼主需要的颜色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这是什么触摸屏,在图形里找一找,应该有楼主需要的颜色
步科的触摸屏

网友B:
是要实现运行为红色,停止为绿色;或者运行为绿色,停止为红色可改变?

网友C:
人机里面有些图形只有一个状态,如果状态为1,那么就是空白,你可以自定义为0时显示的图形,或者在旁边再放一个可以显示0和1两种状态的指示灯

网友D:
回复 网友C:
用过一个维控的屏,0和1的图形都可以单独定义

网友E:
这应该是最基本的功能了,通断不同的颜色。文字。

网友F:
我也觉得跟楼上说的类似,肯定有方法实现变化,颜色和文字的变化是基本功能,不通过现成的图形,也能自己定义。

网友G:
实在不行就叠两个图来对应工作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