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3-22):
PLC各位大佬。有问题请教,还请给个回复解答。
设计题目:基于PLC控制的小型三轴激光雕刻机的设计。控制系统部分出了比较大的问题,我想用电脑处理需要加工的图形,然后转换成程序,然后传送给PLC,PLC输出信号,控制步进电动机的运动。请问应该怎么设计。

网友A:
引用 楼主:
PLC各位大佬。有问题请教,还请给个回复解答。
设计题目:基于PLC控制的小型三轴激光雕刻机的设计。控制系统部分出了比较大的问题,我想用电脑处理需要加工的图形,然后转换成程序,然后传送给PLC,PLC输出信号,控制步进电动机的运动。请问应该怎么设计。
激光雕刻机一般二轴吧!它有专门的控制板和软件,你如果用PLC控制,涉及到运动和出光问题,还是比较复杂的,或者你用维宏雕刻机控制卡配合激光打标卡和软件进行开发……

网友B:
应该PLC主要控制运动逻辑处理,激光部分是有专用的。图形直接转换成PLC控制程序没见过。

网友C:
     术业有专攻 。。。。。 我遇到这样的项目,第一反应是电脑加运动卡。

     看楼主的意思好像是课题 。 话说 ,现在的课题都这么复杂了啊!

网友D:
我也想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我们公司的雕刻机是计算机+板卡实现的,而且该板卡在某网售价只需几百元
如果用PLC控制,先不说成本,起码得用到CAM + C语言的实现形式吧

网友E:
哈哈;又是毕业设计?

网友F:
用PLC做?要计算一大堆座标,不好弄

网友G:
华而不实的毕设,单单一套能做复杂插补运算的运动控制的PLC和模块就要烧掉几千上万块钱,还不算其他配件,整个项目研发出来没个几万块钱搞不定,而用另一个方案只需烧掉几千块钱。

不过应试教育就是这样,这个没人能帮你,硬件部分,自己去翻阅厂家的硬件手册去选型,至于软件部分,要么外包或者购买成品,要么自行从0开始编制绘图软件,还要编写底层的硬件驱动程序,用以在电脑上驱动真实的硬件信号并发送到PLC。

网友H:
这玩意所有的计算过程都应该由电脑完成  把最终计算结果通讯给plc  plc只管发脉冲就完了  这样对plc的要求就不需要太高    如果想用plc来完成所有计算  我想应该不可能实现

网友G:
引用 网友H:
这玩意所有的计算过程都应该由电脑完成  把最终计算结果通讯给plc  plc只管发脉冲就完了  这样对plc的要求就不需要太高    如果想用plc来完成所有计算  我想应该不可能实现
必须用计算机辅助,PLC功能有限,很多线切割,火花机都是通过工业电脑主机完成的加工图形绘制,或者触摸屏和电脑主机一体机去完成的。还有一个最难的问题,电脑硬件好办,绘图软件咋搞?自己开发是个无底洞,而成品软件的都是硬件软件成套提供的。

网友G:
其实院校的毕设很多时候就是一个坑,还要看导师出的题目靠不靠谱,根本不管市场规律,自己独立开发不现实的,花钱吧,你懂的。

网友I:
现在激光切割绝大部分用的都是柏楚或倍福操作软件,自己从零开始设计这切割软件难道不小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