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3-22):
买了图中1200的plc6台,型号都是一样的,做定位控制,一样的机器,一样的程序,灌进去有4台可以用ob100做到轴当前位置断电保存的,有两台做不到,用上电通一个脉冲周期做也不行,不知道为什么,程序是一个程序灌六台CPU,接线也是一样的,设备也是一样的,其他动作什么都一样,就是有两台做不到轴位置断电保存,很奇怪,有没有老师知道怎么回事的,求解答一下,实在是想不明白,谢谢??

楼主:
这个是图片

网友A:
楼主需要检查一下断电存储区
全局数据块的变量: 在保持性状态分配方面,全局 DB  根据符号寻址的设置情况,用户可以为全局数据块的单个变量或所有变量定义保持性状态。
– 如果选中 DB 的“仅符号访问”(Symbolic access only) 属性,则可以为各个变量设置
保持性状态。
– 如果未选中 DB 的“仅符号访问”(Symbolic access only) 属性,则保持性状态设置将
应用于该 DB 的所有变量;即变量或是都有保持性,或是都没有。
总共 2048 个字节的数据可以具有保持性。 要了解可用保持性字节数,请在 PLC 变量表
或分配列表中单击“保持性”(Retain) 工具栏图标。 尽管这里是为 M 存储器指定保持性范
围的地方,但第二个箭头会指示可用于 M 和 DB 的总剩余存储空间。

楼主:
回复 网友B:
感谢版主回复,但是我用的是同一个程序啊,而且不能保存的plc的回原点指令为0的时候,就是被动回原点会报错,报未启动轴,可是我已经启动轴了

网友C:
看看是不是固件版本不一致所致?

楼主:
回复 网友C:
版本都是一样的

网友D:
2台山寨的?

网友E:
把有问题和没问题的PLC换一下,一步一步试,先确定问题出在哪里。替换法最无脑,往往有效

网友F:
是不是伺服的问题。换个测试成功的伺服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