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plc通讯

楼主(2019-03-22):
请教各位大师,一台台达EH3做主站com2口link另外一台台达ES,运行正常,但是台达触摸屏232连不上EH3COM1口,不知道是不是设置问题,触摸屏单独可以连接EH3

网友A:
检查通讯设置;

网友B:
连线  通讯参数正确了?

网友C:
不能既做主站又做从站?没试过连两台PLC,一般触屏都是默认主站的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不能既做主站又做从站?没试过连两台PLC,一般触屏都是默认主站的吧
楼主是COM2口做主站去和另外一台PLC通信
COM1口做从站和触摸屏通信
这样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