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论坛有哪位师傅对GE PLC的IC697ALG230模拟量输入模块熟悉·

楼主(2019-03-23):
现场三线制Pt100量程(一200~400度),SBWZ温度变送器+端接24V,-端接PLC的IC697ALG230模块通道+端,PLC通道-端接0V,组态设置为(820~4095)对应4~20mA,接好线后监控模块AI1到AI8这些采集值为18~19的样子,用信号发生器往PLC发送4mA对应820是正常的,然后信号发生器接收现场变送器5·15mA信号算下来也正常,为什么接成回路后只有18~19,这是怎么回事?本人初次接触GE,有懂的大神支个方法·

网友A:
模块没问题,变送器或接线问题,测一下电流

楼主:
楼上的朋友.谢谢·能加个微信号吗?我不想用安全隔离栅·就简单的让变送器和PLC通道构成24V回路使用·针对这种模块,怎么接才对呢?

楼主:
楼上的朋友,我是这样接的

楼主:
我用的是这种变送器,因为用信号发生器无源测量到5mA左右的电流,难道是接线错了?

网友B:
这个样子接线应该没问题

楼主:
楼上的朋友,你好。你的意思是变送器+端接模块通道上-端,然后变送器-端接模块通道上+端?

网友A:
引用 楼主:
楼上的朋友.谢谢·能加个微信号吗?我不想用安全隔离栅·就简单的让变送器和PLC通道构成24V回路使用·针对这种模块,怎么接才对呢?
看接线没什么问题啊.下面有我的q就是微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