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如图的通讯电缆,到哪里找驱动,或者打什么关键字能找到驱动

楼主(2019-03-23):
(无正文)

楼主:
有人说PLC与电脑通过这个电缆联接,自动安装驱动,我这样做了,但是没有安啊。咋办?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人说PLC与电脑通过这个电缆联接,自动安装驱动,我这样做了,但是没有安啊。咋办?
只有Step7 V5.5或以上软件不需要安装驱动,因为软件已经安装有驱动,低于那个版本请移步西门子官网下载驱动并安装或者在该电缆附带的驱动盘内进行安装。

网友B:
这是西门子的,还是直接去官网找找吧。

网友C:
win7版好像是自动识别安装驱动,其它可以到网上搜下,图片上看不清,看楼上恢复应该是搜西家的USB转DP adapter驱动

网友A:
请勿在Step7 V5.5或以上系统中安装如下驱动:
https://support.industry.siemens.com/cs/document/27062840/simatic-pc-adapter-usb-software-v2-0?dti=0&lc=zh-CN

网友D:
西门子官网去找,

网友E:
这个用西门子自带的应该可以,连300的直接可以,连200的似乎还要装驱动。

网友F:
你买这条线时,没给你驱动光盘吗?

网友G:
MPI通讯?西门子200?

楼主:
谢谢各位的回复,已经解决了
是这条通讯线的问题。另换一条线,简单设置一下PG/PC接口就连上了。
挺新的线,不好使!看来是山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