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台达变频器CPU板原件

楼主(2019-03-23):
不小心把台达变频器CPU板子上的一个原件挂下来了,请问是什么原件,再哪里能买到?

网友A:
那个特 写镜头,拍的不是很清楚,微距还不够。很像晶振?
其实台达的售后服务还是很不错的,可以联系他们的技术热线求助一下吧。

网友B:
晶振 如果引脚不断可以焊接上去 一般这个很不容易坏

网友C:
也可以对照那个型号买一个呀,或着你照三楼朋友说的,焊上去试试。

网友D:
看个造型!晶振!参数自己看你上面丝印

网友E:
到马家去搜搜看,应该有惊喜。

网友F:
手上这种板子一大把,有兴趣可以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