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3-23):
西威变频器炸模块,那几个电容电压是不是不对,电源部分炸模块之前维修过,求大神看看是哪坏,刚入门一个月,不太懂,谢谢各位。

网友A:
那几个电容,炸机【模块】之前就修过,你怎么感觉那几个电容电压不对,一般开关电源应该输出这么几路电压:+5v  +-15v 24v电压,还有各路驱动电压上管一共三路【独立】,这里是指开关变压器副边输出经整流以后的电压,一般27V左右,下管驱动电路的电源三路共用一路电源。其开关便器副边经整流后的电压一般是27V左右。不知你说的是哪几路。根据电容所在的位置一般可判断其电路电源电压,一般5v电源的电解电容体积比较大,有些线路板有标志,也可以实测其电容两边电压,如果这几路指你所指,老是换上就爆掉,那一定是5V电源不正常了,请检查5V反馈电路,比如是不是TL431 或其周围元器件 反馈光耦 反馈电阻有问题。稳压电路也可能有问题。

网友B:
对不对,你只有比较正常的,从我看来没问题,在电容耐压范围

楼主:
图中有电容内有我测量的电压,量了没有变频器常用的+5v,+-15v,24v的电压,插主板有电流声响,上电继电器也没吸合。谢谢你

网友C:
西威没修过,你那23V应该是24V电压,27V可能是十一15V只是电压低于正常电压,5V电压有的机型在cpu控制板上经分压稳压获得。

楼主:
谢谢各位,是一个三端稳压管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