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3-23):
还有一条黑色线,是什么意思?
这是怎么定义的线色?哪种标准?

网友A:
这应该是非标线,正规的应该是有一根双色的黄绿线做接地保护线。这样的三芯线就只好自己定义了。

网友B:
棕蓝黑色一般是接近开关或者光电开关的连接线,棕色接正极,蓝色接负极,黑色接输出

网友C:
这个颜色,如果三条线的直径一样的话也有可能是三相动力线,常用于钢结构上安装的设备

网友D:
是什么线先讲清;
光电开关、接近开关这些都是棕正 蓝负 黑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什么线先讲清;
光电开关、接近开关这些都是棕正 蓝负 黑输出;
动力电源线,,,

网友E:
线上有无型号等标识?

网友F:
这要是电缆,自己接线自己定义就行,没有什么特别标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线上有无型号等标识?
没有,电缆线内是三条软线,棕色,蓝色,黑色。

网友E:
回复 网友C:
请问3楼,所见是哪一种类型的设备(功率大小等),采用这种导线是因为不需另作接地保护吗?

回楼主,或可根据软线、线径等特点,判断可能是用于器件连接(如2楼等所说)、还是用于供电。

网友G:
如果做三相380的动力线,可以买点黄绿红三色热缩管套在三芯上就好,别人一看就能明白。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种颜色的动力线之前在一些进口设备上也有见到过,应该是其他国家地区的标准吧

网友H:
棕色接正极,蓝色接负极,黑色信号输出

网友I:
要是动力线的话,国内应该是非标的,传感器线倒是有这种的,易福门的传感器线有这样的,黑色是接输出,褐色接24v或10v,蓝接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