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3-23):
如图,就写了一段程序,然后监控,plc的q点就是没有输出,用表量过,接线是对的,也没设置过什么地址通道什么的,就是添加了硬件,然后写了这段程序,然后就这样不行了,搞不明白是什么问题了

网友A:
把接线和地址设置贴出来。

楼主:
回复 网友A:
没有设置过地址

网友B:
你可能在其他的地方用了该地址。双线圈了。我之前也是有过类似的情况

网友C:
。。。。。这就稀奇了 ---- 明明监视上看到 Q 点输出了,实际上没有 ?!

       我从来没遇到过这种情况 , 留个记号 , 看看最后答案是什么样的 。

网友D:
既然没设置过地址,那么就是地址没设置对,

网友C:
。。。。。楼主弄好了也说一声什么原因啊 !

        真想知道是怎么一回事儿。

网友E:
引用 楼主:
没有设置过地址
没设置过IP地址咋联机的呢?AI人工智能么?

网友F:
99%双线圈

网友G:
也可能点黏连坏了,不过不常见,换个点试试

网友H:
你确定你图上的地址和plc上的地址是一个地方吗

楼主:
问题解决了,问题是这个plc有人灌过程序,然后硬件组的不对写进去的,我写的时候没有对它恢复出厂设置,恢复出厂设置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