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3-24):
我的变压器距低压柜100米,现有3+1的185铜芯线两根并联,正常运行,缆沟铺设正常运行可以带多少负荷

网友A:
大致是,按两根线并联后的允许电流、考虑线路上的压降,再结合其他因素,计算能够带的负荷。

网友B:
个人经验,这么长的距离,1个平方2安电流差不多了。

网友C:
变压器多大功率的,电缆大概可以600A到700A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变压器多大功率的,电缆大概可以600A到700A电流
变压器是630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个人经验,这么长的距离,1个平方2安电流差不多了。
两根185并联,功率因数补到0.9以上,400个千瓦长期使用可不可以

网友D:
用户端有电容补偿,一个平方3安电流没问题

网友B: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个人经验,这么长的距离,1个平方2安电流差不多了。
两根185并联,功率因数补到0.9以上,400个千瓦长期使用可不可以
400KW应该差不多,估计实际运行电流也就700安的样子,因为电机一般不会满负荷运行的。

网友E:
450千瓦连续使用没关系,补偿要跟上。

网友F:
带负荷700A没有问题!

楼主:
谢谢各位老师了,还是带个400kw保险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