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3-24):
各位大侠,如图所示,他的远程站号没有连接起来?从2号直接到6号,这是怎么回事?哪位大侠解释下?

网友A:
CC-Link的站号可以不按顺序来,另外也可以设置保留站、预约站等。

网友B:
站号为“2”的站,占用4个站,所以下一个子站的站号就是“6”

楼主:
回复 网友B:
就16点占用4个站?他是不是可以随便设置。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就16点占用4个站?他是不是可以随便设置。
I/O站不用设置占用几个站。

网友B:
回复 楼主:
这个是按顺序来的,一个站是32个远程输入,32个远程输出。4个读寄存器,4个写寄存器

网友B:
I/O站在设置站号时就体现出了占用的站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