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3-24):
如图,左边的编码器输出A,B,Z,信号是什么意思?一般怎么用?可以用这个脉冲信号连接计米器吗?本人接触伺服电机很少,有的功能不是很了解,说明书上没有详细信息,望师傅们指点,想把原设备改造一下……

网友A:
左边的编码器输出A,B,Z,信号是什么意思?一般怎么用?可以用这个脉冲信号连接计米器吗?

这个就是伺服电机后面编码器的输出信号,只要计米器的接收信号与这个输出信号一样就可以用。

网友B:
用增量型编码器连接

网友C:
这个是运行时输出信号,可以再计数这个信号,判断运行了多少距离,但多数的场合是没有外接这信号的。
这个AB信号是差动信号,接线时要注意。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是运行时输出信号,可以再计数这个信号,判断运行了多少距离,但多数的场合是没有外接这信号的。
这个AB信号是差动信号,接线时要注意。
就是计米器如果支持脉冲信号输入,可以通过计算显示长度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左边的编码器输出A,B,Z,信号是什么意思?一般怎么用?可以用这个脉冲信号连接计米器吗?

这个就是伺服电机后面编码器的输出信号,只要计米器的接收信号与这个输出信号一样就可以用。
我就是想如果计米器支持脉冲信号输入,通过计算显示长度,应该可以实现吧!

网友C:
可以实现的,反馈回来的信号数量再乘以每个信号对应的距离。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实现的,反馈回来的信号数量再乘以每个信号对应的距离。
我现在手头没有计米器,把驱动器输出的A+,A-信号接步进电机驱动器,能控制步进电机旋转,伺服电机编码器是2500线的,旋转一周确定输出的脉冲也是2500个,谢谢师傅解释……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左边的编码器输出A,B,Z,信号是什么意思?一般怎么用?可以用这个脉冲信号连接计米器吗?

这个就是伺服电机后面编码器的输出信号,只要计米器的接收信号与这个输出信号一样就可以用。
我就是想如果计米器支持脉冲信号输入,通过计算显示长度,应该可以实现吧!
有两个问题需要注意,第一信号类型,这是差分输出的那么计数器也要差分输入。第二最高计数的频率要大于伺服电机最高运行速度时的输出脉冲频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左边的编码器输出A,B,Z,信号是什么意思?一般怎么用?可以用这个脉冲信号连接计米器吗?

这个就是伺服电机后面编码器的输出信号,只要计米器的接收信号与这个输出信号一样就可以用。
我就是想如果计米器支持脉冲信号输入,通过计算显示长度,应该可以实现吧!
有两个问题需要注意,第一信号类型,这是差分输出的那么计数器也要差分输入。第二最高计数的频率要大于伺服电机最高运行速度时的输出脉冲频率。
我昨天把伺服驱动器编码器输出的脉冲信号A+,A-,去控制另外一个步进电机驱动器,把步进电机驱动器设置成5000个脉冲步进电机转360度,这样的话伺服电机转2圈,步进电机刚好转一圈,测试了伺服电机转二十圈后步进电机转了以后偏离原来的位置了,换句话说伺服电机驱动器发出的脉冲到控制步进电机中间有丢失了……或者说不是百分百的2500个脉冲……

网友A:
是不是速度太快,步进丢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速度太快,步进丢步了
应该不是速度太快的原因,我用脉冲控制仪给伺服电机发的脉冲信号,而这个脉冲控制仪设置的频率一直是直接控制步进电机在用的。搞不懂为什么会不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