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3-24):
 感谢前两天网友为我提供的ATV61说明书。
 变频器拿到的时候测量主回路没有问题,把短接片拆掉,串联了两个灯泡,上电没有显示,怀疑开关电源坏了,废了好大劲拆开外壳,拿出驱动板检测开关电源,光测量了下开关管是好的,就有事出去了,回来想着上电再试一次吧,结果有显示了,一看原来是风扇插件没插,结果插上反而不显示了,测量主板端子24v电压才4,5v。拔掉风扇插件又有显示,可是报变频器温度过高的故障,先检测风扇,果然有一个坏的,先插一个好的试试,看着说明书,调变频器参数,接好运行和模拟量端子,上电启动果然没问题了。
 这次维修是运气的成分,省下了不少的功夫表情,第一次修施耐德的变频器外壳有点难拆

网友A:
风扇是易损件,开关电源不显示,多与风扇短路有关,变频器不显示在排除主回路没有问题的情况下,我一般将散热风扇电源插头拔下来,首先排除其问题,然后再查其他。

网友B:
变频器也好伺服驱动也好面板不显示首先第一步就是检查风扇啊,现场可以直接处理掉。我碰到这种问题是有风扇换风扇,在没有风扇的情况下随便找个风扇应急一下,以免影响人家的生产,买到风扇再给换上。

网友C:
风扇有的是单独电源

楼主:
以前碰到的风扇坏了,不影响显示的

网友D:
为什么风扇出问题会导致报高温的故障啊

网友E:
没有冷却了,肯定温度高。71的变频器,还有变频器热状态显示。如果风扇进出口灰尘太多,同样也会报警。

网友F(2019-06-27):
这变频器不带负载 报输出缺相故障吧? 带负载的话 不是三相输出吗? 如何串联两个灯泡呢?给指点指点

网友G(2019-08-01):
回复 网友E:
变频器输出不接电机上电是不会报输出缺相的!灯泡是接在DC BUS上,也可以拆去保险接灯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