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3-24):
公司一台3*49伏,电机137A,空栽试用英威腾gooddrive驱动,自学习通过,但变频器开至32HZ左右,电机抖动且异响,电流105A.请问高手,该变频器能正常驱动吗?又如何设置?谢谢!

网友A:
先脱开电机的负载看看是否由于设备的共振造成,如果不是,考虑尝试修改一下载波频率再测试

楼主:
首先谢谢,我就是做的空载测试,变频器自动逐步加至额定频率52HZ,但32HZ时电机抖动厉害,不知怎么设置参数改变这种现象。请指点,有没有更好的驱动器?

网友B:
为什么电压这么低?输入电源也是这么低吗?

楼主:
对√,电压就是49v,功率8.6KW,转速1500rpm,这是特种电机。不知哪位同仁使用过同类产品,请指导。

网友C:
三相49V电机,第一次听说,具体可以电话问一下英威腾的技术支持

网友D:
针对非标的定制电机,变频器也应该是定制的。所以,没有现成的变频器来推荐。只能是定制。你的问题,应该直接咨询英威腾的制造商。是他们推荐的吗?

你这个电机三相49V,如果采用标准变频器,变频器输入三相380V电源电压,变频器输出也是三相380V,然后带一个正弦波滤波器,再然后带一个三相380/49的变压器(10kW),变压器输出再带那个三相低压电机。应该就可以了吧?只是初步想,没有成熟的方案。仅供参考。

网友E:
不带变压器的话,变频器需要放大好几倍使用;控制方案也不合理;

楼主:
多谢各位,正在尝试中。

网友A:
这个电机应该是用到运送小车上吧,估计楼主用的电源电压应该是低压电,估计应该是36V 的,空载实验还会出现震动的话估计应该还是载波频率的调整问题,和厂家技术沟通是最快的解决方法

网友D:
不管怎么说,与通用变频器输出电压相比,49V的输出电压还是太低了。需要与制造商定制协商的。我记得西门子的工程型变频器,允许的输出电压最低是70V吧(380V等级的变频器)?也到不了如此低的输出电压需求。

楼主:
感谢各位网友支持,直接用变频电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