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动打标机显示屏不亮

楼主(2019-03-24):
这台气动打标机,有电,但是显示屏不亮

楼主:
线路有松动。拆开,又显示了。

网友A:
电源接触不良?

网友B:
是不是排线没接触

网友C:
那里拆开?触摸屏吗?

网友D:
多半电源供电有问题,看稳压源输出那里是否有电,检查排线管脚VCC是否有点

网友E:
拆开就好了?
短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