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3-24):
各位大神,FX3U PLC使用FX3U-16CCL-M扩展远程I/O,用软件设置可以实现数据链接,但RX RY地址如何分配?软件内不能指定,如果要实现输入输出,需要用到FROM和TO读写BFM吗?本人新手,这个问题实在搞不定,谁有程序例子发我一份学习一下,万分感谢!

楼主:
各位大神,FX3U PLC使用FX3U-16CCL-M扩展远程I/O,用软件设置可以实现数据链接,但RX RY地址如何分配?软件内不能指定,如果要实现输入输出,需要用到FROM和TO读写BFM吗?可否实现和Q系列一样的自动刷新映射,编程时远程输入输出相当于本地I/O一样的方便用法?本人新手,这个问题实在搞不定,谁有程序例子发我一份学习一下,万分感谢!

网友A:
要通过FROM/TO指令读写缓冲区的,这个模块三菱有提供用户手册,里面有程序例子。

楼主:
如果要读缓冲区,编程就比Q系列麻烦多了吧。。

楼主:
是这个手册吧?谢谢

楼主:
用户手册

网友A:
是上面的手册,Q的是方便可以用软件设置刷新数据,但是FX的还不可以。

楼主:
谢谢,32D,32T都可以用了,但是16DT模块的输出还是没有,输入正常,我也是按手册缓冲存储器一览表中远程输出(RY)*2的#352~#383 的原则排列地址的,16DT为第3号站,按原则应当为U0\356,但是就是没有输出,U0\357也试过了,都不行,再请教您一下,这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A:
3号站,远程输入输出混合模块,那对应的356-357,输出对应的是357。

网友B:
回复 楼主:
问题解决了么?我这儿也是第三个io模块是个八点输入八点输出的,输入有输出没有。不知道咋回事。能否分享下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