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3-24):
我用的MCGS触摸屏型号是TPC7062TD(KT),用U盘向触摸屏下载工程,但是到了正在下载窗口这就一直这样,一直保持这样了,如图所示,这种情况怎么解决?是不是触摸屏有问题?

楼主:
图片是这样的

网友A:
这不是正常吗,怎么了,是没有下载吃过还是制作U盘的时候点击更新包还是

网友B:
。。。。。干嘛不用电脑 USB 下载 ?

网友C:
回复 网友B:
不方便用电脑连过去吧

楼主:
就是一直在那个界面不动了,下载不进去。因为不知道触摸屏的IP地址,所以没用电脑USB下载,在触摸屏启动时点屏幕,让输入登录密码,我不知道密码,看不到IP

网友B:
。。。。。据楼主报的型号,没有网口吧。
       没有网口哪来的 IP 地址 ?

       带有  Ti  后缀的才有网口。

       电脑 USB 连接屏不用 IP 地址
       就可以下载了。

网友D:
对,如楼上所言,usb下载都能解决,无论有没有网口。

网友E:
不行楼主格式化里面的程序,重新下载一下

网友F:
换个U盘试试

网友G:
程序没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