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3-24):
维修一台MM430 11KW变频器,故障是上电不显示,开关电源问题,已修复。准备试一下输出,空载启动后,风扇也转,频率也显示,可以调节,但输出无电压,并间歇显示A0922,意思是无负载。接了一个3KW电机试机依然如故,更改了参数P2179(判定电流消失的门限值)为0,不再显示A0922,但依然不输出。由于是第一次维修西门子变频,不知这是否正常,请大神给予解答,感谢!

网友A:
带电机试试,西门子这种机型,调试时是需要带电机的。

网友A:
将输出缺相参数的内容屏蔽掉。【进入程序  即参数表】

网友B:
没有给频率,P0700,P1000改为1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B:
看了一下以前的这两个参数设置都是2  现在都改成1依然不行,还有其他相关参数要改吗

网友C:
可能你频率及运行信号就根本没给定;

楼主:
操作面板切换到手动,按运行,风扇运转,频率逐渐上升到5HZ,按上下键频率也有变化,按停止频率逐渐下降,风扇也能停止,看样子像是给定了

网友D:
若是V/F控制方式,应该允许变频器的输出端悬空的,目前的G系列和S系列是这样的。以前的MM430可以试一试。早以前不行,现在好像允许了,但必须是V/F模式,测试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