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3-24):
听说过好多,看了说明,想听一下更简单的解释!

网友A:
自动化测试

网友B:
其实百度都能解释清楚了。这玩意其实就是一个软件。这不跟问CAD绘图软件能干啥不是一样的问题么?简单的说,就是公司拿来赚钱的商业软件,做控制系统设计的工具。所以软件是需要购买版权的。

网友C:
你可以把它看成组态王的上位机软件,但又不同于组态王。

网友D:
功能比较全的工业软件系统,联合它的硬件,价格除外,好像没有做不了的。

网友E:
应该比组态软件功能强大很多。

网友F:
1.可以与PLC或者其他设备通讯,可以直接支持大部分PLC(个人经验,西门子的OPC设置很好做,AB的用控件也可以,三菱的OPC失败用其他方式做的);
2.可以给计算机扩展功能,例如加入IO板卡、运动控制板卡等,均可集成到LABVIEW中;
3.可以直接连接数据库;
4.编程类似于画电路图,不需要你有很强的计算机能力,就算完全不会C语言,你也可以写出很多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