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居然把PLC软件做成了流氓软件

楼主(2019-03-24):
用欧姆龙自带的卸载软件卸载了 CX-ONE,但是这个窗口一开机就跳出来!!现在打开三菱的GX WORKS3软件,也跳这个出来。请问,有没有办法解决,除了重装!!
真是醉了,用专门软件卸载也就算了,还搞这些玩意出来,欧姆龙是唯一一个把工控软件做成流氓软件的

网友A:
用过没有发生这种情况。

网友B:
没卸载干净或者卸载时候选项不对.

网友C:
应该是没有卸载彻底!

网友D:
清理一下注册表看看。

网友E:
用的是CX-One Remover最新版吗?最新版网站上有的。
卸干净啊,卸载不彻底就有这个问题。

网友F:
用自带卸载软件?那你是通过CD安装的喽
你试试在原软件位置运行一下
我用过的方法
1.运行安装SET,在这里选择卸载或修复
2.官网下载“卸载软件”
3.回复先前的备份
4.找专家修理注册表
5.简单不求人,重装系统
坚持用欧姆龙这个软件,是因为它通吃C系列PLC,升级简单

网友G:
典型的没有卸载干净
这种去清注册表吧!
或者开机启动项中去掉也可!

网友H:
不知道这个文档能否帮到楼主,这种情况应该是注册表没清理干净造成的

网友I:
没遇到过这样子的。用其他杀毒试试看。

网友J:
有西门子流氓吗?

网友K:
楼主玩什么欧姆龙呀,玩玩头条玩玩ST多好呀,这边沙雕不多头条全是沙雕哈哈。

网友L:
回复 网友K:
貌似沙雕已经占领世界。

网友M:
我也遇到过这个问题,是在六十四位win7上装cx_one,结果用不了,卸载导致每次开机都有这个提示,最后系统重装算了!

网友N:
装过cx-one,觉得也是挺费劲的一软件。

楼主:
回复 网友M:
用 TotalUninstall 总算把它干掉了

楼主:
回复 网友K:
你知道的很多啊

网友O:
回复 网友J:
客观来说还是比西门子的软件好的多

楼主:
使用TotalUninstall 可以完美解决

网友P:
注册表清理下;

网友Q:
在WIN7下,欧姆龙软件每次打开时自动开浏览器,换成WIN10之后倒是没再出现。

楼主:
回复 网友O:
只要是官方原版镜像,专业版系统,西门子的不会出任何问题。那些出问题的,都是GHOST系统

网友O:
引用 楼主:
只要是官方原版镜像,专业版系统,西门子的不会出任何问题。那些出问题的,都是GHOST系统
ghost的也不一定都有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O:
不接地,也不一定有问题,所以可以不接地,做自动化的不能心存侥幸,GHOST就算不一定有问题,也坚决不能用

网友O:
回复 网友Q:
一般都是西门子的软件和系统有这样那样的问题,别的厂家就很少有。也是比较奇怪的事情。

网友Q:
引用 网友O:
一般都是西门子的软件和系统有这样那样的问题,别的厂家就很少有。也是比较奇怪的事情。
我在两台电脑上都试过,一样的问题。

网友R:
这样?真的有这么严重,看来自己要装上防护软件了

网友F:
回复 网友Q:
w7没遇到

网友C:
还是用正版原装系统的好!

楼主:
回复 网友C:
跟操作系统没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