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3-24):
记得3G的plc只能接负,不知道2n是怎么样的。

网友A:
如果是继电器型输出,那怎么接都可以,如果是晶体管输出的,国内主要是销售漏型输出,公共端接负的。

网友B:
继电器型的同一公共端的可以接一样的,晶体管型的应该有标注是NPN还是PNP,这个你要自己看清楚。

网友C:
呵呵;如果是继电器的,随便你接;
如果是晶体管的,FX2N与3G一样,NPN型的,只能接0V;

楼主:
哦,知道了,谢谢各位大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