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变频器 PowerFlex40报警F13

楼主(2019-03-25):
前一阵子现场调试设备变频器报警F13
查手册显示接地故障,用万用表测量无故障。有用过且直到原因的吗,更换新的一切正常。

楼主:
附说明书

网友A:
753 经常F13 F17.753是内部ct的关系跟生产批次有关。40前面一直没听说,可能是真故障。

网友B:
如果变频器检测到你的负载有接地,建议还是从变频器的输出到电机仔细检测,曾经遇到过新装的涂布机,开机自检变频器显示负载短路,报警,仔细检查,发现是电工的电机接线不规范,没有打线耳,其中有两箱散开的电线隐约碰到一起,从新接线故障排除(用的是国产某弦变频)如果强行开机,时间长点炸机也是难免

网友C(2019-06-24):
今天终于遇到了一台是模块坏的,这种模块好难拆

楼主:
换了一台新的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