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3-25):
我想要用威纶通屏+编码器+变频+三相异步电机实现定位。
工艺流程:电眼接通,电机带动皮带输送成品前进1米。。。

类似于定长切割,陶瓷自动贴膜机。。。哎呀。。在自学学到这里卡主了,,想知道这个控制方式用到那些指令??具体程序流程如何??

网友A:
高速计数,运算 比较。不难做

网友B:
精度要求高的话,用带定位功能的变频器;

楼主:
回复 网友B:
没要求,只是学习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A:
师傅,具体是如何??能告诉一下我流程吗

网友C:
开关信号控制变频器运行,同时通过高速计数器,并PLC内部计算实际走了多少距离,为了提高精度,可以在距离将要接近时切换成低速运行。

网友D:
开关信号控制变频器启动,同时PLC高速计数对应1米长度的编码器脉冲数,在快接近1米时降低变频器速度。

网友E:
现在很多变频器都可以接收脉冲定位,相当于步进。查看你的手册是否有这功能。

网友F:
瓷砖贴保护膜可以不用定位控制模式,贴好膜后跟踪切割就可以

网友G:
如果学习按楼上办法,如果实际应用我是用两个接近开关,一个是高速快到位切换低速,还有一个低速到位停止,接近开关可以安装在滑台上可调整精度,如果加气缸制动效果更好

网友H:
引用 楼主:
没要求,只是学习一下
如果只是学习,就别折腾定位了。学习一下PLC控制变频器,读取编码器等知识吧

楼主:
回复 网友H:
Plc控制变频:

和变频通讯、模拟量控制变频、变频多断速。还有其他吗

网友I:
做一个PI控制器,反馈依靠编码器和给定值做偏差,输出作为速度的给定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