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都是什么件?

楼主(2019-03-25):
如图所示,镀锌黄色圆环跟断路器上方中间那相的白色部分都是什么?

网友A:
断路器上中相白色的应该是电流互感器,圆形的是剩余电流互感器。供参考

网友B:
互感器都不认识吗?

网友C:
电流互感器,测电流的,外接有电流表

网友D:
哈哈 吓我一套,我都没想到你会问互感器

楼主:
嘿嘿,互感器知道,我就是觉得三相只接了一相。下面那个是什么,四根线全部穿在里面?

网友E:
这不是互感器吗。

网友F:
看起来像是互感器的一种,又像是那种消除电磁干扰的

网友G:
如果三相平衡测一相也就够了

网友H:
三根线穿一起过一个圈的那个叫零序电流互感器。三根线电流平衡的时候,它没有感应电。一旦有一路接地,或者三相电流不平衡,它就会产生感应电流。一般用来控制断路器的分励线圈。通过分励线圈的吸合断开断路器,切断电源。
百度百科搜索“零序电流互感器”有详细介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