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3-25):
给大家看几个厂家的接触器800A框架的,在AC660V下的额定电流差别。
人民CJ40普通接触器
天正CJ40普通接触器
正泰NC普通接触器
常州CK3普通接触器
人民CKJ5,真空接触器

楼主:
划重点,在AC660V下,AC-3工作制下,人民,天正,正泰的800A框架都是475kw500A,而常州的CK3则为630A。
还有一个问题,如果我主回路为AC660V,电机额定电流577A,一楼图中最下面2个图片分别为常州开关的CK3-800A框架和人民的真空接触器CKJ5-630A框架,你会如何选择?

网友A:
回复 楼主:
选800A的

网友B:
回复 楼主:
475是指功率

楼主:
引用 网友B:
475是指功率
呃,是的,我说错了是475kw的功率,500的电流,主要意思在于差别上,500A和630A的电流差别,常州的Ck3的是否可信?

网友B:
CK系列接触器应该是常熟开关厂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CK系列接触器应该是常熟开关厂的吧?
是的,它660v在ac-3工作制下对应的有630A,比其它品牌高出不少,其它品牌的800A在660下只有500A,而我的电机额定是577A

楼主:
引用 网友B:
CK系列接触器应该是常熟开关厂的吧?
我要用的这个接触器常规用在软启动条件下,但偶尔会用到直起,我很担心选型问题。还有我二楼所说的真空630A额定电压是1140v,所以也在考虑真空的630A和普通的800哪个是更好选择,

网友C:
感觉人民的电寿命300万次,比其他品牌的略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选800A的
说说理由先

网友D:
各家如果是正式的制造商,估计指标都是数字游戏,产品品质都是半斤八两的,功率值都一样,电压等级也一样,电流...?能说明啥问题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各家如果是正式的制造商,估计指标都是数字游戏,产品品质都是半斤八两的,功率值都一样,电压等级也一样,电流...?能说明啥问题呢?

好像对于常州/人民的东西认可的比较多。
功率其实没意义,表中推荐的额定功率是参照“Y”系列三相异步电动机的效率及功率因数,照《电机功率等级》确定的,主要还是要看电流。
那版主觉得我如果主回路是软起,偶尔会用到直起,AC660V/577A/AC-3的电机,选630A的人民真空接触器好还是800A的常州普通接触器好?也就是一楼的最后两张图片产品。

网友E:
施耐德D2系列接触器,620A,在660/690伏下,功率标的是450kw,按照功率因数0.85计算,电流是1.33倍。真空接触器那个可能偏小了,真空接触器灭弧强,但是对触头发热没多大作用吧。
我们以前在球磨机的380千瓦电动机上用过1000A真空接触器,发热还是比较严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施耐德D2系列接触器,620A,在660/690伏下,功率标的是450kw,按照功率因数0.85计算,电流是1.33倍。真空接触器那个可能偏小了,真空接触器灭弧强,但是对触头发热没多大作用吧。
我们以前在球磨机的380千瓦电动机上用过1000A真空接触器,发热还是比较严重的。

有这一说?本来我还是比较倾向真空接触器1140V/630A的。潜水电机的功率因数一般都不高的,进口一般都在0.8左右,更莫说国产了,0.65-0.69居多。 施耐德620A是在AC-3电压等级不高于440V的前提下,电压等级在660/690V时是450KW,电流我觉得接近500A左右。

网友E:
回复 楼主:

楼主:
回复 网友E:

620A实在Ue不大于440V前提下, 在660V条件下,写了是450KW,如果功率因数在0.8左右电流应该接近500A,而我的电机460KW,功率因数不到0.7,额定电流接近577A,所以我选型是不相信功率的,只看电流。

网友E:
回复 楼主:
按照电流是合理的,不过选630A的感觉还是小了。

网友D:
回复 楼主:
直起?直起恐怕不行吧?容量小了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