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图编程问题咨询

楼主(2019-03-25):
图一:这是一个报警,我交叉引用了一下,就这一个地方出现了,我明白当上面不等于0得时候报警。但是总有一个触发才会报警吧。

还有一个没有图,这个语句里面CAW对L出来的变量做了什么然后T回去了。

网友A:
dbd不是字,明显的还有dbw呢.
dbxn.m是位.

网友B:
%DB902.DBX 是位地址
%DB902.DBB 是字节
%DB902.DBW 是字
%DB902.DBD 是双字

网友C:
DB902.DBD24 你看下这个值,都已经100W的数值了,WORD最大带符号只到32767,你觉得呢?看变量名就知道,这是伺服设置位置值,一般都是DINT。
字节是DB902.DBB24
DB902.DBX24你能用出来我算你牛,不信你可以尝试一下

最后,LZ还是买两本西门子的入门教材来看看吧,你这基础确实有点差

楼主:
引用 网友C:
DB902.DBD24 你看下这个值,都已经100W的数值了,WORD最大带符号只到32767,你觉得呢?看变量名就知道,这是伺服设置位置值,一般都是DINT。
字节是DB902.DBB24
DB902.DBX24你能用出来我算你牛,不信你可以尝试一下

最后,LZ还是买两本西门子的入门教材来看看吧,你这基础确实有点差
我只是没用过1500

楼主:
请求请求1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求请求1
请求什么?直接把问题发来,程序发来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