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个电容是多大的?什么幸好?

楼主(2019-03-26):
第一次见到这个日本原装的电容

网友A:
品牌:NICHICON/尼吉康型号:BKO-CA1468-H04介质材料:铝电解应用范围:见图外形:圆柱形功率特性:功率频率特性:高频调节式:固定引线类型:轴向引线允许偏差:±5(%)耐压值:400(V)等效串联电阻(ESR):1(mΩ)标称容量:1(uF)损耗:1额定电压:1(V)绝缘电阻:1(mΩ)温度系数:1
这我也是在网上查的,不知对不对。

网友B:
尼吉康的,看下上面应当是标有电压及容量的;

网友A:
回复 网友B:
是啊,我也没见过不标容量的电解。日本的也都标啊。

网友C:
也许是定制的

网友D:
还没见过不标电压和容量的电解电容

网友E:
这个还是咨询厂家吧!
能查到的型号里面就没有BKO系列!

网友F:
看个头这个你吃糠电解不会是1uf,用表测吧。

网友G:
耐压400的话,这个个头容量不大,如果实在没有标容量,你可以拿一个同样耐压的国产的牌子的,同样个头的,容量多加20个点也是差不多了,看你这个板子应该是个电源板,容量就算大一点也没问题

网友H:
外皮有标容量的,想知道好坏要拆下来测量看看容量对不对

网友I:
好大个,炸起来应该不得了

网友J:
还有不标容量 耐压的大电解?真没见过

网友K:
三菱定制的电容不标容量的,估计是400V 470UF,可能会更大点

网友L:
看你这个板子应该是个电源板,搞个一样大小的国产就行了,容量大点小点没啥问题的!

网友M:
是不是没看到标的地方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