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3-26):
型号SPF-15K装模块报OCA故障,摘下驱动板测试就不报了,以排除模块和控制板问题,驱动光耦是4506
6个光耦从控制板过来只有3路有5V电压,还有3路没有,接模块也没有,好的驱动板不接模块3路也没有,接模块有,不知道和报错有没有关系

网友A:
摘下驱动板测试?你是说单独用主板和驱动板操作屏上电测试吗?那时得把六路信号想办法按要求封上才能运行,否则跳保护,在路测量的话要把直流母线+串2个灯泡才能测试,否则的话摘了六路端子会炸机!也可以把直流母线输入一个直流电源,让电压在安全范围内。保护IGBT.我没接触地之个品牌。高手请进!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装模块,就用驱动板和控制板测试,运行后没有报错,不清楚要封那个跳帽

网友A:
没有报错就不用封,测量波形,看看六路信号是不是都正常?哪路不正常就查哪路相关的元件。替换光耦试试。如果波形都正常,就是IGBT有问题了。
如果驱动信号正常,范围是:加速过电流:是否在急剧加减速中运转?是否输出短路或接地障碍?是否主开关元件自身出现异常?如果空载也报OCA,查查霍耳。众在参与,我也没有多少经验。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模块替换过,电流传感器和驱动光耦都换过了,装模块偶尔可以启动一下,频率上升到20hz左右就会报错,要么就是一启动就报

网友A:
你光换光耦不行呀,换完要测一下波形。六路都正确了才能试用。不行就换驱动吧查查厂家。

楼主:
回复 网友A:
条件有限,只能用万用表测测电压,还有3路脱开模块测好驱动板也是没有电压的,装上模块是有的,不知道有什么办法可以在不装模块的情况下测到另外3路电压,有熟悉三垦VM05系列spf-15k的师傅指点指点

网友B:
摘下模块,单独测量线路板,分别短接U相 V相 W相驱动电路输出端子【控制端子】的上管与下管的E端子,通电测量其输出波形,看其波形【三相】是否正常,如正常那肯定是模块有问题,不正常请继续检查驱动电路。也可以看故障能不能复位来判断,如能复位一般是霍尔或电流检测电路故障,如不能复位一般是驱动电路故障户或模块故障。

网友C:
三肯此机型有三相输出电压检测电路检修时需要测试  见咸老师的书变频器电路维修和故障实例分析第209页

有图纸和检修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