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器人功率的问题

楼主(2019-03-26):
请问大神关于机器人的功率怎么计算,机器人运行起来的功率最大是每个轴电机功率加起来吗?  达不到这么大吧。    我目前是需要对机器人的电控柜部分进行设计,所以需要对线缆、变压器等做一些选型,例如:在选电缆的粗细上如何选呢,肯定是根据功率、电压得到电流,进而选择线缆的粗细。虽然机器人各个轴的功率都是知道的,但是机器人即使满负载、最大转速运动起来时的功率应该也达不到各个轴的功率相加吧,毕竟不会同时各个轴都是最大功率,可能机器人实际功率是各个轴最大功率和的几分之一,主要是需要知道这个东西的,麻烦有相关经验的大神指导一下,谢谢!

网友A:
计算功率做什么?如果是考虑电源容量,机器人对应的控制器中会有电源容量的要求。

网友B:
这个在使用手册里面应该有介绍的

网友C:
对,说明书有

网友D:
不用算,看看出厂随机手册啊,上面有

网友E:
看参数哦
每个耗电器件的功率累加
正常的手册上会有设备电源参数要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