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3-26):
现有一台设备有5台40KW变频器
遇到个问题
如果5个都装在一个柜子里,就得用组合柜,布线也不好布,按40KW用25平方线来说的话,感觉走线会有点困难
如果每台用一个动力柜,又觉得空间有点浪费
各位老师有遇到类似的问题吗?

网友A:
个人觉得还是在一个柜子好

网友B:
功率挺大的得考虑散热问题我们以前用过的最多两个大变频一个柜子,散热还是不太好。再者要考虑以后维护方便。
比如拆卸,更换散热风扇。

网友C:
建议放在一起这样节约成本

网友D:
没有plc做控制器吗?plc最好占一个小柜子,或者与一个变频器在一个柜内,其他四个分成两个柜子,个人认为这样接线方便些。

网友E:
才5个,不多啊,建议配置好总开关,分路开关合理安排好位置就可以,注意配置好刹车单元和柜内热量的排放就可以,尽量配置好容积大一点的柜

网友F:
想节约成本,只能放一个柜子了。柜内,柜顶安装排风扇降温。

网友G:
我们都是一个柜子一个变频器的,反正地方大

网友H:
放在一起,有一个EMC(电磁兼容)的问题,比较难办。最好的办法是每台变频器柜量身定做,这样,在物理空间上有一个金属外壳的屏蔽隔离。比较整齐一致,而且抗扰能力增强了。

如果是我,我会分开安装布置,各是个嘛。

楼主:
回复 网友H:

这是刚在电工吧看到的,当然这是小个子。

网友I:
回复 楼主:
这个电气柜看起来很萌啊。

网友E:
回复 楼主:
这个柜子太挤了,维修更换时候不好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