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3-26):
易能EDS1000-4T0022G 2.2KW变频器,开机显示正常。不带负载,启动正常,调节频率也正常,测量三相输出电压随频率变化。接0.4KW电机,频率上升时报E22,查故障代码该代码没做说明。有维修过这种故障的大神吗?请问是什么原因?

网友A:
查一下电流检测 有些杂牌变频器CPU方案都是抄袭其他牌子 经过自己小改一下 难免有时候报警代码会错乱

网友B:
易能售后服务不怎样

网友C:
带载时变频器电流大吗?监控下电流。

网友D:
查一下主板上的24V电源是否偏高,如果偏高就把电源板上的+15V滤波电容换掉就OK了。

楼主:
谢谢各位大神回复!故障已修复。原因是W相下桥驱动光藕TLP701损坏,有时正常有时没输出,更换后试机正常。